映泰tf560 am+缺供电 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3-01-13):
昨天接到的板子 上电测电压 内存有电压 桥没有 cpu没有 我先把给桥供电的rt9214给换了还是一样没电压  就转cpu供电  发现芯片是isl6322找了个换上还是不行 现在又点迷茫 请各位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把周围供电的其它小元件看一下,看有没有坏的

网友:
先看元件供电  这板子应该先有桥供电好像    看9214的工作电压对没再说  还有就是控制的场管有没有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