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开机卡logo

楼主(2013-01-13):
联想Y450独立显卡BIOS NVIDIA

网友:
还有这样的呀

网友:
电池电压低,应该会引起充电芯片保护吧?猜的

网友:
我晕   我没看到结尾的时候  我也迷茫了   前几钟方法基本OK的  呵呵   还没遇到过这样的

网友:
这样的问题都有啊,还真是第一次听说哦

网友:
不会吧 是不是bios坏了

网友:
这样是学到一招,本来还以为亏了个南桥跟JMB380。呵呵,遇到有点怪的问题跟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不是吧,那这种情况应该放电就不会卡LOGO了啊

网友A:
楼主可以备份个BIOS出来吗  急用。。。。

网友:
高手就高手,刘B

网友B:
遇到好多IBM X60 X61四芯电池不良造成的死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备份个BIOS出来吗  急用。。。。

我上传了bios了,要的去看看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上传了bios了,要的去看看你

谢了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遇到好多IBM X60 X61四芯电池不良造成的死机

正解,oem居多,我用的也是x60,就这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