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显示器问题出在哪里,求指导~~~~~~~~~~~~

楼主(2013-01-13):
我一台19寸的显示器。看电影。浏览网页很正常。。玩网页游戏就会出现闪频。断断续续黑屏,,是显示器的问题,我换一台显示器就ok了,求解决

网友:
适当降低一些刷新率试试看。

网友:
杂牌显示器么  12V 供电的么   要是12V供电的 换4060

网友:
看来你不是搞维修的 我的建议对你没有帮助

网友:
显存有坏的,以前搞一个其他都正常,跑3d就花屏,

网友:
换块 通用驱动板

网友:
拆开看没有???

网友:
打开看一下  这样的问题一下子猜不出来的 上图

网友(2013-05-14):
换液晶驱动板,用乐华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