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N148上网本当进度条谁遇到过?

楼主(2013-01-13):
三星N148上网本当进度条谁遇到过?
三星

网友:
一般是驱动问题

网友:
遇到过,换南桥OK的

网友:
先软后硬。。。。先装个安装版的系统。。。

网友:
遇到过 做个南桥就好了

网友:
哥们 你这给的条件也太少 引起这个太多了 至少你得说排除过系统没啊

网友:
是那种黑块 小南桥的,一般见过这种故障 就是无线网卡 和南桥问题比较多

网友:
我也觉得先软后硬,先简单后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