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寸奇美屏,有图像不清晰

楼主(2013-01-13):
22寸奇美屏,有图像不清晰,

网友:
就是这小管有问题??

网友:
说的啥 !俺理解能力有限

网友:
应该拍一个故障图看看

网友:
难道LZ的意思是,LZ拍的那个件,不清晰?哈哈,我们理解能力不行呀,LZ表达清楚点呀

网友:
这样发个帖子什么意思啊,我真是要晕了,最近怎么这么多发的帖子不知道在说什么的

网友:
楼主是在在功力深厚啊!屏电路也能搞定!

网友:
图像不清晰,你换根屏线试一下或加焊驱动板图像处理芯片。你拍屏电路干嘛,难道屏电路有问题?

网友:
LZ应该指的是这个元件有问题!但是看不清详细型号?不知我有没有理解错!

网友:
说的个神马意思?

网友:
~~我看是手冷,懒得打字吧!

网友:
怎么不 把故障拍出来?

网友:
没有说明原因?此元件的功能?

网友:
我估计是...这个件...电压不稳定....

网友:
我也覺得樓上的說的是

网友:
我也晕呀,不明说的什么问题。

网友:
屏电路怎么了,拍它干嘛?

网友:
对不起,是我没有说清楚,是这台显示器开机后图像不清晰,后来拆开检查,发现这个小管子很热,发烫,驱动板我也换过了,还是那样,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管子的问题,用什么代换

网友:
一般小管子后级电流大,小管子才热

网友:
那个是不是3级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