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309-13主板不过内存

楼主(2013-01-13):
开机跑D1 70,3.3V/1.8V时钟0.9V,重启跑D4 70,内存CPU都换过,也不报警

网友:
在站内找了类似的贴,找到了原因。E32K不良,两脚也有压差,换过E32K后,比坏的时候低1V左右。

网友:
换过E32K之后,开机就有内存报警声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