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转正,对GPU使用PGA封装的显卡的保护(原创)

楼主(2013-01-13):
曾经给显卡清灰时 不小心把裸露的GPU核心碰碎了 损失严重
用粘度大的硅脂可以改善但仍有可能受力不平衡 导致核心受损
受大功率三极管的绝缘垫启发 我发现在核心上先用硅脂粘上一片to-220或to-3p封装三极管的绝缘导热垫
基本可以避免再碰碎核心了

网友:
这个是原创的心得 虽然简单但很有效
只需一片绝缘垫 就可以避免很多损失  这个方法我相信可以挽救很多板卡
真心的请求版主允许我转正

网友:
楼主这办法值得借鉴,我顶一个先

网友:
导热性能 严重下降

网友:
不会的
你想啊 大功率的三极管也有散热要求 耗散不低于一般集成电路的功耗
如果导热那么差的话怎么还会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