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V集成的跟独立的显卡驱动装不上

楼主(2013-01-13):
华硕K42JV集成的跟独立的显卡驱动装不上,BIOS更新过了,CPU 内存都换过,装的XP,WIN7都试过不行,其他的都正常,有没有修过的是什么问题,是显卡问题吗?

网友:
是不是桥的问题呢?

网友:
台式机这种情况是桥的可能性大,楼主看看吧。

网友:
都试过了  那就是显卡坏了呗  换个吧

网友:
万能驱动。,

网友:
驱动人生也不管吗

网友:
集成的和独立的都娶不上还是只有独立的驱不上,遇到过一台独立驱不上的是因为BIOS设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