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开机5分钟后黑屏

楼主(2013-01-13):
联想一体机、开机5分钟后黑屏  但声音 正常 。 怀疑是高压板损坏。 芯片是MP1009 1ES  想把保护去掉 看看行不行、不知道芯片引脚定义。忘各位大侠指点下啊

网友:
不要乱去保护,否则扩大问题就麻烦了,你这应该没超保吧?

网友:
直接改个高压板不就的了,

网友:
也可能是灯管问题啊,先测试一下灯管,灯管没问题就改个高压板嘛,去保护是要返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