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ER 4535G 暗屏 但是屏本身没问题 再线求助

楼主(2013-01-13):
客户的机器刚接到手里的时候是不亮,客户说以前修过北桥,自己又重新植珠重新做了一次,做好后接外接显示器正常,但内屏是暗屏。屏和屏线都在别的机器上试过,都是正常的。

网友:
这个估计是被动了手脚的二修本

网友A:
看看高压板是不是好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高压板是不是好的啊

屏幕部分都试过了,  都是好的

网友:
屏部分少组电

网友B:
高压条的工作条件你查了没呀。

网友C:
屏是LED的?这种情况无非就是缺信号或者电压,好修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屏是LED的?这种情况无非就是缺信号或者电压,好修的,

是缺哪几种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压条的工作条件你查了没呀。

都说过啦,屏幕部分都是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是缺哪几种电压?

+INVPWR_B+ 为19V 高压主供电,39脚是亮度调节信号,一般为3V左右,37为高压开启信号,必须为3.3V 看少哪个电压,有点电压要插上屛线和屏后才会出,你可以量屏上面缺哪个,如果37脚没有电压缺不知道为什么没有电压的时候可以把这个地方的屛线挑开拉根线到33 31 29上面,记得把前面断开,不懂在问我

网友C:
你的屏是140LED的吧,

网友:
查查高压板的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INVPWR_B+ 为19V 高压主供电,39脚是亮度调节信号,一般为3V左右,37为高压开启信号,必须为3.3V 看少哪 ...

+INVPWR_B+ 为19V ,但是39脚没有点压,屏线上的39脚上面没线,37脚没电压,但是飞线到33,31,29,脚3.1V但是,屏幕还是暗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的屏是140LED的吧,

对, 是LED 的,

网友:
暗屏,背光不亮。查一下背光开关信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对, 是LED 的,

39没有线?不能啊,37脚没有电压的话你飞线的时候有没有把原来的地方给断开?有的时候要断开才会好

网友C:
这样,你还是直接量屏上面吧,屏上35必须要有3。3,36脚在3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C:
39没有线?不能啊,37脚没有电压的话你飞线的时候有没有把原来的地方给断开?有的时候要断开才会好

我是把屏线里面的第37脚上的线挑了出来接到33脚上的,应该和你的说法差不多吧,39脚就是没有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你还是直接量屏上面吧,屏上35必须要有3。3,36脚在3V左右,

35脚有3.1V        36脚没电

网友:
没有电的话你顺着这条路往下查,看看是不是有什么地方断线了,其中注意开机芯片的LIDSW#信号,次信号为休眠

网友:
应该缺少屏供电吧。

网友:
这机器的屏线,容易坏,建议楼主查下屏线.

网友:
LIDSW#信号,应该是这个问题

网友:
看下系统总线呀。。。。。。

网友:
led的查一下屏上面的升压芯片有没有供电,或是烧坏了,

网友E:
碰到一模一样的情况。楼主修好没啊?  北桥加焊后就这样了,还在怀疑是不是北桥需要重直。

网友:
引用 网友E:
碰到一模一样的情况。楼主修好没啊?  北桥加焊后就这样了,还在怀疑是不是北桥需要重直。

我是从废屏上把高压部分剪下来飞线的,19V接保险,屏供电3V飞到LED_EN的点上,GND飞到GND上

网友:
修好分享下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