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V-551T750B的调试方法

楼主(2013-01-13):
手里有一台DV-551T750B变频器,现在频率只能0~60Hz,不知道怎么才能调成0~120Hz

有知道的朋友,不妨告诉俺,谢谢!

网友:
有的变频器是要修改参数的,这个变频器能改参数吗?

网友A:
这个你找一下使用说明书,设置一下,我以前用过现在忘了。好像是61-70或40-50之间的。具体我也忘了。

网友B:
这个变频器是干什么用的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变频器是干什么用的呢?谢谢

这样说吧:
通过改变交流电的频率
来达到改变交流电机转速的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找一下使用说明书,设置一下,我以前用过现在忘了。好像是61-70或40-50之间的。具体我也忘了。

谢谢!
希望懂的人来帮忙啦
~~

网友:
120HZ,怎么可能啊

网友C:
怎么不可能呢?
它面板上的数码管,就是三位的
如果只能到60HZ,要三位数的数码管干什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不可能呢?
它面板上的数码管,就是三位的
如果只能到60HZ,要三位数的数码管干什么啊?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