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确定是键盘的问题

楼主(2013-01-13):
acer 的上网本aspire one的键盘按上去没有反应,但是外接USB键盘可以用。拆开键盘,拔了键盘排线插上去,还是不能用?现在我想求教,怎么确定是键盘坏了,还是板子上的问题?先谢啦

网友:
要想确定到底是键盘还是主板的事最好还是换键盘吧,

网友:
换键盘 是最快的   要不你就找图纸看键盘线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