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570进BIOS和进系统掉电问题

楼主(2013-01-13):
Y570 ( 独显I5) 进过水的机子 清洁 烘干 简单处理下能开机  现象:一进到系统还没到桌面就掉电 准备进BIOS 恢复出厂设置看看 发现BIOS也是一进就掉电 没说的 拆机刷BIOS  换版本刷了几次(EC也刷了)现象都一样 第一次能进BIOS 也能设置 重启再进BIOS立马掉电 不进BIOS半个钟头都不掉电  前几天修了台Y470 也是进系统掉电不过能进BIOS  最后是搞了CPU供电解决的 这次不同 对着图纸查了半天 问题依旧  中途客户来了两回急着做资料  算了 先换个XP 系统看看吧  系统安装 客户使用都没掉电  只是客户不习惯用XP  用了两天要求装回WIN7  说这次不急可以等几天  继续拆...  无意拨了下无线开关 发现进BIOS不掉电了 WIN7 安装使用也正常了   什么问题  无线? 南桥? 电脑已被客户取走。这电脑修得...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刘B

网友:
这么神奇,少见...

网友:
不是吧,那个开关归EC控制,是不是还是清理没有清理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