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怎么维修拆零件?

楼主(2013-01-13):
各位朋友大家好,没事做发个帖子跟大家讨论一下 ,各自的维修经验,我的技术一般高手新手 ..请喷......刚才没事在修电源,想到了一个普通集成块的拆法,零件不受伤的,用铜丝或者..什么么铁丝穿过PCB跟零件底部套上,风枪底下一吹..用力一拉.搞定!

网友:
可以拆卸部分芯片,不如用镊子

网友:
不错啊 好方法

网友:
可以借鉴。

网友A:
感觉这种双层板特别容易鼓起来,以前用风枪吹过,没两下就起泡了,所以现在都是用吸锡器,慢慢吸

对 要鼓起来 不太好
+1

网友:
双面板上的IC可以吹下来的,楼主也很有创意。

网友:
吸锡器最安全咯 。。保护pcb第一嘛 。

网友:
焊盘容易掉哦,

网友B:
板子翻过来,用风枪或者烙铁把锡融化之后,用镊子把芯片两边的引脚往下捅一下就下来了,呵呵,楼主的方法对于有些和PCB板贴的很紧的芯片,不是很实用,而且麻烦,哈哈,不过这也是一种方法。不错。

网友:
这样做不错,但是就是容易把板子吹鼓泡

网友:
一般用手或摄子吧

网友:
电源我很少用风枪,电路板太容易鼓包了,都是烙铁加吸锡器慢慢的搞.

网友C:
拆这种的不是很费劲呀。拆QFN的方法呢?

网友:
这种都不科学,我把旧的铜线沾下松香或者锡膏,放在焊点上,来回拖一拖,效果不比吸锡器差。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种双层板特别容易鼓起来,以前用风枪吹过,没两下就起泡了,所以现在都是用吸锡器,慢慢吸{:soso_e12 ...

我把温度开的很高 时间弄得短一些,这边一吹那边一尺 ,来回两遍 ,就被来下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板子翻过来,用风枪或者烙铁把锡融化之后,用镊子把芯片两边的引脚往下捅一下就下来了,呵呵,楼主的方法对 ...

空心针也不怎么好好使啊,何况芯片旁边也没有洞可以捅一下。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这种的不是很费劲呀。拆QFN的方法呢?

风枪吹啊  方便得很

网友:
引用 网友D:
空心针也不怎么好好使啊,何况芯片旁边也没有洞可以捅一下。呵呵

没人让你用空心针,自己都有自己的一套方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把温度开的很高 时间弄得短一些,这边一吹那边一尺 ,来回两遍 ,就被来下了

这种方法可以一试,热风枪温度开多大,枪嘴用的是哪一种。。。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方法可以一试,热风枪温度开多大,枪嘴用的是哪一种。。。

400度  最小的风嘴直接吹得排针

网友:
不错不错 学到一招简单方法

网友:
最喜欢用吸锡器,,吸着吸着就掉下去了

网友:
感觉还是吸锡器安全一点,保护PCB板为第一

网友:
方法不错,但是PCB表示压力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