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转正,建伍CS-4025示波器维修。

楼主(2013-01-13):
CS-4025示波器现象如图,水平调整光斑可左右移动,上下调整没反应,用手触碰输入端,光斑有跳动,亮度较低。

拆开外壳,主板上一电容明显鼓包漏液,旁边的电阻也腐蚀掉,先换掉。

换掉后问题依旧,检查前级X轴放大电路的元件无明显损坏,仔细研究电路图和调试手册,调试手册第一章节就主要讲到调整电源板的VR1,把-8V调整到准确,-8v电压是本机的基准电压,此电压不正确,将影响整机所有的工作,把重点放到电源板上,测量-8V有-11v,+8V只有+5.5V,然后根据调校指引,调整VR1,根本不能调整到-8v,怀疑稳压部分有问题,由于机器的放置年代比较旧,电容易失效,换掉部分电容,同时也换掉稳压控制集成上的电容。
剪掉稳压模块上的电容,明显有漏液。

焊上100UF/16V电容。

换了电容装上后,仍然不能稳压,其他元件都没问题,严重怀疑这颗集成有问题。

决定跳开原来的稳压电路,用三端稳压另建稳压电路。

把Q3,R4,12号跳线拆掉,用7805焊在Q3位置,直接用7805稳压输出5V,屏幕可以显示一条短横线了,扫描的速度也明显比先前快。

背面连接

测JW8的6脚,空载以及负载都是标准5V。

屏幕显示一小横线,不是以前的一个圈圈光斑了。

看来另建稳压是有效的,马上有去买7808和7908,另建正负8V稳压,换上7808,7908,所有电压都正常了,显示也出来了,辉度还不可调,再检查辉度电路。

测量JW8的10脚,电压137V,基本正常了,不需要另外的稳压电路了,估计是U1中的稳压二极管击穿或者是第8,9脚有短路,拉低了+8v电压,导致140V和-8v稳压不受控,现在是断开了4,8,9,11脚,140V稳压就受控了。

这是背面接线图,拆掉R8,VR1,R7,R6,R5,Q4,Q5.

接上线后就显示了,接入信号有波形,由于辉度调不了,亮度很高,怕烧伤屏幕,先检查辉度电路,估计前级电路没太大问题。

辉度电路中D14,D12反向电阻变小了,D13击穿,用FR106快恢复二极管,换掉了D11,D12,D13,D14,辉度可控了。
拆下四颗二极管,只有一颗是好的。

今天无法上传图片了,明天继续。

网友:
能把图纸传上来共享吗????

网友:
一台这样示波器,楼主花了大量的时间在上面,不值呀!

网友:
重新买一台旧的才是三百

网友:
买个吧 不值钱的

网友A:
维修在于乐趣,价值另当别论,入门级的老示波器,图纸,调校资料完整,练手是很好的,高档示波器,资料匮乏,有问题时下手困难。

网友:
接着把帖子发完。
测量辉度电路末级的二极管。

用四颗FR106快恢复高压二极管替换,FR106耐压800V,用FR107更好。

换后接线,开机,辉度可调了,这是测试信号,再根据调校手册,调整聚焦,中心点,亮度,输入档位光点跳动教准等基本参数。

网友:
看不懂,还得学习。

网友:
在这里注册还是有一段时间了,主要是手上的笔记本坏了,需要请教各位,我的示波器才20M,还有函数信号发生器,主要是用来修家电的,修电脑够呛,其实电脑我97年底就拥有了第一台电脑,奔腾MMX233,飞利浦17寸显示器,花了14500大洋,现在显示器还在,机箱就剩外壳了,对DOS6.22和WinDOWS NT了解得较多,因为那时候的CAD12和CNC加工用的Cimatron,要在这两个系统下运行,虽然对电脑用得还算时间长,只是停留在运用上,对主板上的维修确实没基础,望各位多多指导!

网友:
老示波器,学习学习

网友(2014-10-11):
感谢楼主的经验楼主对这个了解还真多。。。还有东西不在乎有多值钱重在维修乐趣。我经常把些不值钱的东西捣鼓下修好后感觉很开心。并不在意维修后东西是否有什么用

网友(2015-02-25):
引用 网友A:
维修在于乐趣,价值另当别论,入门级的老示波器,图纸,调校资料完整,练手是很好的,高档示波器,资料匮乏 ...

楼主对于示波器电路很熟悉啊,而且维修功底很扎实,这篇帖子也很用心,实物图上还加了注释,直接再注册一个账户吧,现在条件放宽了,直接就能成为正式会员

网友(2016-11-06):
此贴生在水平,佩服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