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3-01-13):
联想B460进系统的时候掉电,有时候进系统玩了会才掉电,O/I,CPU供电芯片,HM55桥均已经加焊过了,故障依旧。请问大家有修复过此问题没?请问该如何修复呢,怎样的一个维修思路?

网友:
有没有检查过CPU的温度呢

网友:
掉电的话只要你排除不是散热的情况下刷一个EC  BIOS就会好,我修过一台,确定

网友A:
EC    BIOS   怎吗刷      不是都是照料版换EC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C    BIOS   怎吗刷      不是都是照料版换EC的吗

联想B460 V460的ECBIOS是通病,此机有两个BIOS芯片,一个南桥的一个开机芯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联想B460 V460的ECBIOS是通病,此机有两个BIOS芯片,一个南桥的一个开机芯片的,

哦   原来如此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    BIOS   怎吗刷      不是都是照料版换EC的吗

主板上只看到一个BIOS呀,就南桥旁边有个,O/I旁边没有bios芯片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联想B460 V460的ECBIOS是通病,此机有两个BIOS芯片,一个南桥的一个开机芯片的,

这个机器的EC BIOS在什么位置呢?什么型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器的EC BIOS在什么位置呢?什么型号呢

在EC左下角,一个带标记的芯片,跟普通的八脚一样大小,型号一般是25L1005C 也有Fen的,你仔细找找

网友:
先谢过了 回头试一下

网友(2013-03-04):
这机器BIOS通病

网友:
联想B460 V460的ECBIOS是通病,此机有两个BIOS芯片,

网友:
EC BIOS 也会造成掉电。?

网友:
这机器最好两个一起刷 EC旁边那个样子跟普通电源管样子一样

网友:
应该是ec bios问题

网友:
修好后和大伙说说啊

网友:
这个机器不好修呀,这种掉电一般都是温度的问题吧

网友:
刷EC bios,我遇到过,一刷准好。。

网友:
掉电刷ECBIOS还没见过

网友:
换CPU供电上官U36就行了  我修好几台了

网友(2013-05-23):
果真是U36问题吗  我这台不定时掉电有时候还没进系统就掉电了

网友:
奶奶的的  这ECBIOS是小八角的 没底座啊

网友:
刷EC旁的BIOS,应该会好

网友:
刷BIOS不行的话,换桥,1000% OK

网友:
应该 就是EC 的bios问题  我修过几天全是他的事

网友(2013-06-22):
LZ没结果的啊   看到最后没说修没修好什么问题

网友:
很关注着啊,我也有台这样的机器,头疼啊,不定时的掉电,楼猪解决没有。。。

网友(2013-07-31):
B460通病 要么 CPU管子 要么 BIOS

网友:
都说是BIOS,那最后LZ怎么弄好的

网友:
有了结果应该补充的,这样大家都一起学习了

网友(2013-09-13):
掉电 修好吗   我也有一台 不定时掉电

网友:
楼主修好没!我有一台一样故障的!

网友:
换主板告终

网友:
刷个BIOS看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