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5SL开机掉电啥原因??请高手进。。

楼主(2013-01-13):
接一华硕F5SL板子开机电流到0.8左右就掉回到待机,待机0.07.。开机瞬间量各电压都有5V 3.3V 1.8V 1.2V 0.9V,无明显短路。找图纸也没找到,头大啊,,请各位高手给个意见。。

网友:
华硕掉电,不缺电压的情况下我就是做北桥

网友:
欠压   或者短路

网友:
我有个和你一样的机器,待机正常。开机到0.25掉电,经过查找是显卡供电大短路,用烧鸡大发也没烧出来那热估计是板层短路了,唉有时间再试试呵呵

网友:
北桥是威盛的那个板子吗?

网友:
应该和桥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