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遇到过的bios问题

楼主(2013-01-13):
昨天下午客户拿来华硕主板型号是M8H61,外观完好无损。
上检测卡试机,没有接cpu供电,指示灯正常,开机触发掉电就测啊没找出毛病。
最后老师动手也没有,天黑回去了。。来到老师说是bios参与触发。重新写下bios好了。正常开机。。bios文件太大没有办法上传权限不够。各位包涵。
开始上图。。

网友:
谢谢楼主的经验了,这种新架构板子还真不懂

网友:
有个客户的P8H61网卡坏没那芯片换....P8H61贵是贵质量也不怎样

网友A:
华硕的H61就是这样的,BIOS参与触发,而且他的BIOS芯片很不好写进去,一般都用些25X64之类的芯片,一般的编程器都搞不定它,BIOS坏了最明显的问题就是风扇一直转一下停一下.

网友:
这板应该还在保期内吧?

网友:
是BIOS 资料错误造成不跑码吧,“触发”是指触发上电

网友:
是华硕的不跑码掉电吧。。。

网友:
BIOS参与开机了吗

网友:
新板没搞过,,也算提前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的H61就是这样的,BIOS参与触发,而且他的BIOS芯片很不好写进去,一般都用些25X64之类的芯片,一般的编程器 ...

回的太好了。。真是又学习了。。不过这个是同行拿来的裸板下次一定接上风扇试下。。

网友:
触发掉电也不是bios参与开机,

网友:
不装bios也可以触发,只不过主板侦察到没自检就掉电而已,牌子的板保护很多,h61还在保,没遇到而已。

网友:
bios的问题,什么情况下士biso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