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W726E 进不了系统 左上角光标闪 要几十分钟才能进

楼主(2013-01-13):
神舟W726E 进不了系统 左上角光标闪 要几十分钟才能进,不定时,就是在左上角光标闪的时候一直闪,电脑放在那里不定时的有时能进,机子刚来的时候是无CPU主供电,后查出是供电芯片的SS脚电容坏,更换就显示,以为就这样好了,整机装上硬盘就是这个问题了。求助中,急 硬盘有系统可以排除。

网友:
检测一下硬盘 有无坏道 没坏道做个系统试试

网友:
测试一下硬盘有没有坏道啊

网友:
用U盘或者光驱试一下,是不是还是慢

网友:
有系统就排除?? 你都不知道硬盘有没有坏道

网友:
楼主换个硬盘试一下撒。

网友:
楼主你大天真了,硬盘有系统并不代表硬盘没有坏道,你还是老老实实的检测一下硬盘吧

网友:
换块硬盘试试就知道了啊

网友:
这尼玛不就是硬盘问题吗

网友:
换硬盘试试啊  进PE会不会这样呢 还这样的话那不就是硬盘问题啊

网友:
硬盘换了,今天换了南桥还是不行,晕,

网友:
检查一下硬盘数据线的对地阻值看看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