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008加电五秒掉电

楼主(2013-01-13):
   同行送修一台DELL 1008的机器,待机0.008正常,加电到0.5 0.6的时候掉电,再按开关仍可开机,拆机测量待机5V正常,3.3V没有,(网上有人说5V后出来,但我测量是3.3V后出来,不知道为什么?)  CPU供电 桥供电都有,拿掉CPU 开机到0.5不掉,CPU换了还是一样的现象.迅维论坛里说北桥虚焊较多,为了省事,先用风枪吹了一下,再开机不掉电了.于是先上BGA做北桥,再开机,电流一路上升,正常点亮,进入系统后,感觉有点慢,拷机半小时后,准备装系统的时候 ,突然掉电,没有待机了,再拆机检测5V待机为零,因为我是新手,不知从哪下手了,大师们指点一下

网友:
手里有北桥的话 换个北桥试试了  但是现在5V没有了 看看有没有短路之类的  一点一点查

网友:
换了个电源管理芯片MAX1702  待机又正常了,开机可以正常进系统了

网友:
LZ可以告诉这个是哪个工厂代工的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