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什么型号电视板最通用

楼主(2013-01-13):
以前很少搞液晶电视,最近常接到那种组装的的17-24寸的液晶电视,想备点电视板,不知那种常用点,厂家配的屏驱动齐全点,路过高手指点下

网友:
淘宝搜索 乐华电视板,,你要搞电视的话还要备个编程器。这个电视板我会改,不过改的不多,刚开始用的PT361G,后来淘汰了,编程器也淘汰了。。现在买乐华的,价位便宜,就是这个编程器要再买。我就买了一个最新的USB编程器。花了300大洋。支持品牌机MCU,最新的电视版。

网友:
你修的不就是组装机吗,,那常用的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就是乐华或者鼎科这两种比较常用。。一般四合一的就可以了。。。

网友:
淘定一搜一大堆,都不知买那种,

网友:
太多了鼎科6M182 VG    81B     乐华的V59和29.3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