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SD2-VM开机有显示提示USB15秒后掉电、、

楼主(2013-01-13):
如题、、USB5V正常,USB和键盘5V都正常,跳线也跳过,BIOS也写过问题还是一样、、以前修的一般都是烧USB的保险,现在把所有USB保险全部连接问题还是一样、、请问大家什么问题、、

网友:
对地阻值多少,南桥
一般都是南桥

网友:
这个问题,你要把那串英文提示抄下,百度翻译。百度搜索。15秒,像什么USB跳线,还有个什么跳线的忘了。。。我还修到过不支持CPU15秒掉电的,上单核15秒掉电,上双核就没事。。。ASUS很蛋疼的。

网友A:
那你有没有试过七彩虹的  半年没用 原本装上板上的U不支持了换块U板没问题,  原来的U放在别的板上都用的好好的! 比华硕还疼一点儿!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有没有试过七彩虹的  半年没用 原本装上板上的U不支持了换块U板没问题,  原来的U放在别的板 ...

那是775上的触发接触不良吧,见过好几次了

网友:
15秒掉电不就是USB过流保护嘛,查OC#信号就行了

网友:
我碰到过一次, 是USB供电的电压不正常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