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主板CPU座子虚了 怎么焊最好?

楼主(2013-01-13):
用焊膏  100%会失败     BGA封装的775座子     求高手指教    手头没有液体助焊剂  顺便求下CPU的曲线  我的BGA是 CF360T 三温区

网友:
很简单,座子四周抹上焊膏,用风枪小风吹化,上神器BGA不要用镊子动 ,大约350度左右就ok ,牙刷伺候洗板水顺着针的方向慢慢刷掉多余的汉高,,,

网友:
呵呵。。。。楼上正解。。。千万别用镊子推看看锡化了没有。。退歪了很难归位。。

网友:
液体助焊  就是酒精配松香    松香捣成粉倒酒精里 摇晃一下  就是液体助焊剂了!

网友:
同意二楼的方法, 我做BGA 加焊都是用的 助焊膏,都没买过助焊剂,成功率一样的高,

网友:
我一般不用助焊膏·  那东西弄在上面又难看 味道又难闻··· 还是助焊剂好··只要温度把握好  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