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这个电路图,无待机电压

楼主(2013-01-13):
高效代工的HP电源,无待机电压。
1H0165R 周边元件的图上一致,

3843   7脚供电由1H0165 的3 脚引出 接三极管PN2907  E极         C极给3843芯片7脚供电, 控制极B由E极引出中间经过一个2.2K电阻,电阻并联一个贴片电容。

我是这么理解的,电流经过启动电阻R4,给1H0165一个启动电压,1H0165的1、2脚导通,然后用变压器的副绕组供电,不知道对不对?通电测副绕组无电压,是不是1H0165损坏?2脚有300V,3脚21.6V

还有3843的供电电压,测三极管2907的E极和B极都有电压21.6V ,两极电压一样,换过2.2K 不管用,C极无电压,是不是2907管子损坏?

2907的B极还有一路经一个2.2K电阻接到光耦的4脚,3脚接地。

网友:
用P1014AP来代换一下1H0165就能知道是否是外围元件的问题。

网友:
电源一般不修,要修也就个航嘉的电源,联想电脑用的全是航嘉的电源

网友:
我会先查整流300V  再查...光O.有没有电压...

网友(点评):
300V有,谢谢了。光耦没查

网友:
提几个建议:
1,此电路图应不是HP的。
2,这个PNP三极管2907,如跟你所说的那样,一定是坏了,在板上很容易测得好坏。
3,从你测的1H0165R的数据看,1H0165R很正常。

网友:
图不是HP的,不过1H0165R的周边全部一样。

昨天晚上又找了些资料,把1H0165R    拆下   也测了下  4脚阻值不正常,  在板上测4脚无反馈电压。

2907没找到代换的,等网购了, 能不能推荐个网店

1H0165R 不用拆,是好的,有工作电压21V和输出电压300V多,很正常的,在板上测4脚无反馈电压,电源都不工作,那会有电压?我看问题多是在3843周边,查一查会有收获的。

网友:
现在还有修电源的  新的没几个钱啊

网友(点评):
哪个像点样子的电源都300左右,150以下的电源都是料板了,没有价值

网友:
c28失容  换掉一般就好

网友(点评):
发贴之前就更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