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D170MGW1 通病屏的另类故障 求助

楼主(2013-01-13):
HSD170MGW1通病多的是飞线VGH 电压可以解决。
今天接一个现象一样 ,严重的拖影,按经验立马飞线过去,以为故障可以解决,接VGA信号,我K,满屏的亮线,以为没有接好,重新检测一边,再飞,搞完接信号,故障依旧!赶紧重新去量了一下5组电压,2.3V 3.3V
9.9V 2.1V  -9.9v  居然和以往的不一样,还有2.1V 的电压。估计是这个飞线23V的电压飞到这个基板上的2.1V短接造成的现象。问题还是解决不了,求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以前修HSD190MGW1 很顺手,修了不下20片,除了几片修完之后有线以外,别的十几块用到现在都没有出过问题,现在遇见HSD170MGW1 这个故障的一片都没有搞定,目前接了4片,都这样的问题,求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屏上面的电路本人还不怎么会呀/

网友:
路过,我也不是很清楚,帮楼主顶下,希望高手能看到

网友:
我好像都没看清楚是什么板

网友:
你那个飞线是怎么飞的能讲具体点吗?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