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G31上真U掉电

楼主(2013-01-13):
上假负载触发复位正常,VTT  1.2v  VID0-3  1.2v无核心供电,上真U触发一秒掉电,强加电无复位,考虑上真U电源管理工作导致掉电,换电源管理,故障依旧。
我是没办法了,可能是CPU坐和北桥虚焊,没设备没法加焊。不知道这样的思路对吗,望高人指正帮我理清思路。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8引脚BIOS,和好板子对调还是一样

网友:
你就没换个新cpu吗

网友A:
不插小四口是不是可以上电?  插就保护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插小四口是不是可以上电?  插就保护   ?

小4不插一样掉,网卡芯片摘了还是掉,电源管理摘了也是掉,我都郁闷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小4不插一样掉,网卡芯片摘了还是掉,电源管理摘了也是掉,我都郁闷了

DELL  爱坏电源   换个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ELL  爱坏电源   换个试试

我用的一个专门点板子的电源,电源没问题

网友:
DELL 坏电源换个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一个专门点板子的电源,电源没问题

重新看了下你的贴子      思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新看了下你的贴子      思考一下

我也有个板子也是和你一样的现象,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