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945主板开机诊断卡显示04和02

楼主(2013-01-13):
我是刚学主板维修的,在电脑公司找了一板主板过来看一下。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Tk2MzY4fGY2OTgxMDVjNGViZjE4OGYwOTZkYzQyY2Y1OTVhN2RlfDE3Njk5Nzc5ODI%3D&request=yes&_f=.pdf

网友:
过了c0和c1

网友:
看不懂这贴  希望高人帮他一把!

网友:
诊断卡挡04 02是内存不过,重点检查内存的所有工作条件!(主供电、负载供电、基准电压、总线、SPD)

网友:
问一下内存供电怎么测试啊。  上面那个网址是主板的图纸 主板型号 技嘉945GCM-S2L

我在网上看的   02 确定诊断的类型(正常或者制造)。如果键盘缓冲器含有数据就会失效。停用不可屏蔽中断;通过延迟开始。CMOS写入/读出正在进行或者失灵。

04 使8042键盘控制器复位,核实TESTKBRD。键盘控制器软复位/通电测试。可编程间隔计时器的测试正在进行或失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