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触发!求解决!!!

楼主(2013-01-13):
华硕主板 触发针 不触发 碰一下晶振 开机了 但是不跑码  拔电 在碰晶振 不好使了  但是 触发针 能出发了 还是不跑码?在拔电 触发针 不触发了   晶振触发了   !!!!求解决??????

网友:
先换晶振一试   再者 加焊南桥

网友:
先换晶振,,不行干南桥

网友:
重植南桥一般都能解决。

网友:
南桥芯片有集成开机触发电路,,你先换个晶振试试,还不行就是南桥问题,更换南桥。

网友:
更换晶振------加焊南桥------更换南桥------不行换板

网友:
把晶振连同谐振电容一起换掉,最后南桥

网友:
你先量下 晶振两脚电压   好的话 就加焊南桥

网友:
晶振还有它连接的两个谐振电容

网友:
晶振坏了,换了就好啦

网友:
这小问题来的

网友:
查开机触发条件。。。。

网友(2019-09-17):
华硕主板碰晶振能触发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1070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