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60集显不加电

楼主(2013-01-13):
今天修到一台R60的机器,通电,待机由0.01迅速变为0.00,拆机,没修过进水痕迹。量各电感阻值正常,通电没3,5v。查条件, 21pin20v正常,20pin5v正常,ref 2.0v正常,22pin3.3v正常,28pin3.3v正常,4pin0.9v不正常, 测得R866 1脚3.3v,2脚只有0.9v,R866阻值正常。要么U61保护,要么u41挂了。由于没发现短路,直接更换U41,故障依旧。更换5v大电容,故障依旧。难道5v负载短路??去的地方很多,断开了一些,无果。放弃走这条路了,再查U61吧,偶然间发现VDD15这个电压不正常,通电瞬间有然后拉低成0v,其它都正常。没思路了,就高手解答 57pin,34pin有20v电压,59pin3.3v,54pin6v,2pin0v,52pin3.3v,58pin3.3v,55pin0v,10,11pin没起振,应该是保护了导致的,38pin未升压起来,只有20v,三个二极管量了都是好的。

网友:
VDD15 没有短路吗??或都是后级有没有短路啊

网友:
我理论不行,没有正经的学过

网友:
我遇到过U61芯片的工作条件没有满足,你多查查U61的条件。

网友:
楼主,没看到你的U61额,图没贴出来?~

网友:
15V由5V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