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N68-AM 开机就掉电

楼主(2013-01-13):
今天修一片M2N68主板  开机就掉电  一看到这板子就知道这板桥爱开焊   拆机测了下  直接加焊桥  加焊完事 上CPU跑码正常 检到显卡时也正常停顿下 就是不亮  各路电压一切正常   BIOS发过  显卡插朝也换过  迷茫了   求高手帮忙   万分感谢。。。。。。。。。。

网友:
显卡插槽说换就换了  牛啊兄弟  我也修过一块  华硕什么型忘记了 跑码路到就是不亮! 该做的都做了  还原了故障还回去了!

网友:
集显能亮么?  查查PCI-E 的电容对地阻值吧  .

网友:
再加焊一次吧···或者重新置球···

网友:
估计还是桥没有做到位吧

网友:
重做集显   再加张 独显 看可用不

网友:
你加焊下集显接口那里的1个排阻试试。

网友:
桥坏了   今年换个桥就OK了

网友:
主芯片没有做好吧

网友:
ASUS主板的最常见的情况,伤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