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60 每天前几次进系统都要反复重启十多次

楼主(2013-01-13):
     一个朋友的电脑,是联想V460 I3 的本本 ,他说是他朋友摔过,后面进系统就要重启很多次,只要一启动后面都正常。这是什么问题,请教一下大家。  电脑是装的正版WIN7 ,系统原因排除了,每次到WINDOWS7和一键还原的地方重启,机器我没把握修好,让他拿走了。(硬盘扫过没问题)

网友:
桥是不是给摔虚焊了 检查一下吧

网友:
遇到这种问题是最头痛的

网友:
怎么不先换个硬盘看看

网友:
能检到硬盘吗?还是系统自己重启?

网友:
摔过的可不好修啊,现在是不是还有保修呢??有保还是保修吧,花钱换板太贵了

网友:
这种机器摔过,显卡易出问题。

网友:
应该是硬盘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