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L171 显示无信号 接信号不显示 亮黄灯解决

楼主(2013-01-13):
AOC L171 显示无信号 接信号不显示 亮黄灯 刷24C16这个程序就好了 亲测

641 Bytes, 下载次数: 58,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L171 24C16 程序

网友:
貌似24C16液晶上的不能刷吧???
我知道用空的ROM芯片换上去板子会自己写程序进去

网友:
这个不需要刷的,直接清空就可以,那个数据你写了也是白写的,它是用户设置存储器,清空后装上通电开机就会自动生成的,你写了以后一样是会被刷新变换的,所以直接清空就可以了

网友:
24系列本身是无程序的,清空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