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13):
丽台6100K8MB-RS主板无信号输出,短接启动引针,能启动,关闭。风扇旋转正常。清楚CMOS无效。请大家指点如何维修。哪位高手能提供份
最好不过了.

网友:
插主板诊断卡 ,3.3,5V,12V,指示灯显示正常,数码管右边只显示一个0,关机,起掉BIOS芯片,重新开机,诊断卡显示20.
是否BIOS芯片程序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