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00触发掉电求助

楼主(2013-01-13):
一个SL400,来时触发后电流到2A多后掉电,发现显卡短路。型号是N10M-GE1,换成G98-630了。换完后第一次触发电流到1A左右马上跳到0.4A然后变成0,等第二次触发电流跳到1A左右就不掉电了,但是没有跳变。LPC上测不到波形!只要第一次触发绝对掉电,第二次就不掉电,只是电流没有变化,只有1A左右。这是怎么回事呢?和换显卡有关系吗?BIOS已经重新刷了,没有变化!高手帮忙

网友:
以前修过一个  联想昭阳  是这个情况    后来发现3、5V
电压切换的管子漏电导致

网友:
有可能还和显卡有关系

网友:
这也明显是开机无显示故障。我遇到过是显卡没有换好导致掉电且不显示。你还是多检查显卡部分。

网友:
今天我再重新做一遍试试!谢谢

网友:
显卡供电出来了吗,先查各个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是不是显卡换的不对

网友:
问题肯定还是出在显卡上啊 主板没掉点吗

网友:
修过这款显卡,应该和G98-630-A2不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