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点不亮怎么解决!求科普!谢谢

楼主(2013-01-14):
富士康915m07-g-8els板官网查不到!用631 能点亮换661却点不亮!请问这是主板问题还是U的问题?谢谢!

网友:
难道是兼容问题?

网友:
换块同样型号的主板试试,或者刷下主板就应该好了

网友:
学习学习学习了

不懂拒绝 -10 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