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820TG 风扇长转!

楼主(2013-01-14):
Acer 4820TG 版号DA0ZQ1MB8D0 Rev:D, 以前换过南桥,风扇在系统启动一会后,就为最高转速,很吵!找不到相应图纸,谁以前遇到过这种问题给个建议吧,谢谢!

网友:
楼主,机器是不是好的。

网友:
差下风扇信号 或者你接的3.3V

网友:
把风扇的5V供电,改成3.3V,一切就安静了。不过前提是别的没有问题哦

网友:
楼主能发下这个主板的BIOS 吗?  EC 和 HM55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