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20不亮机

楼主(2013-01-14):
DELL D620的机器,集成显卡,屏没有任显示,用可调电源能听到电源报错的嘀嘀两响。感觉亮了,但屏没人任何动静。当我取下触摸板,开机后,显示正常,一装上触摸板,又不亮了。
请问各位大虾,有没有不用换触摸板就能修复的办法。谢谢。
触摸板

网友:
直接把触摸板拔了 不然就乖乖的修触摸板这块吧

网友:
你看下触摸板是不是短路啊

网友:
一般是触摸板的供电脚对地阻抗偏低引起,找得到芯片换就行(要先排除电容)

网友:
楼主要确定是触摸板问题还是触摸板电路问题。

网友:
昨天还修了个触摸板 触摸板好修得很

网友:
楼主还是先修看看触摸板吧

网友:
触摸板是 EC控制的吧。

网友:
这个触摸板便宜,直接换了一个,客户取走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