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从哪入手

楼主(2013-01-14):
自从想学习主板维修后,看了很多相关方面的书,都不是很懂。也看了些视频教程。当自己面对一块坏主板时,却不知从哪下手,是不是基本功没掌握,求大神指点。还有,一个人靠自学主板维修能入行吗?

网友:
能的吧 要掌握重点

网友:
不可否认,自学也可以成才,但是很容易走入死胡同。刚开始还是应该从电子元件,工具使用学起。

网友:
是啊,工具和原件作用的认识 很重要

网友:
可以的,我也是自学起来的

网友:
我也是,要坚持啊,以前的时候不看书,难受啊,什么时候能学会,可看了书更难受,因为看不懂,现在好多了,自己在工作中总结,把不清楚的记下来,晚上上网把它查出来,慢慢就会好的,

网友:
认识元件和会检测它是很关键的,是学习识图的基础,自觉完全可以,但花费的时间要长。不会不懂的可以找个师傅请教一下,一般的师傅很愿意告诉的。再就是在论坛交流也是可以的。

网友:
新手最关键的是要积累一些电子技术的基本知识,掌握常见的元器件的基本原理,要慢慢学会看懂电路图,这需要长时间积累,另外兴趣也很重要

网友:
从元件熟悉到了解其不同的功能,从电路能看懂到分析透彻;从简单的电路做起,到复杂电路;由模拟电路到集成电路;这些都是一个学习和渐进的过程,不要着急。

网友:
我是电工,但不是电子的,也刚开始自学电子,不知道是学主板起还是电脑电源学习容易点?

网友:
凡事都是有志者事竟成的,一点一点从最基本的电子知识学起,多学习技高者的检修案例,特别是遇到相同的板子相同的故障,可更好的借鉴动手维修,日积月累会成功的。

网友:
我现在也是一个自学者,也天天在寻找着自学的方法,书也看了,视频教程也看了不少,但弄懂的太少了,现在好像失去了方向一样,不知道从何学起?

网友:
谢谢楼上朋友们的指点,找准方向,不断努力肯定会有所成就的。

网友:
同是新手帮顶   现在只能修一些电容鼓包或者爆浆的东西

网友:
应该可以的吧,我也是自学的,不过我有好多年电子维修的经验了,但也就局限于换主板电容和维修开关电源,那些集成电路我就没有办法了,没有专用工具,就算知道它坏了,也下不了啊

网友:
完全同意你的观点,我也正在用这种方法学习,遇到问题,想办法解决,解决的多了,就慢慢的懂了!

网友:
先认识元器件 知道干么用的 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