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屏的显卡干成GPU保护的了,怎么办呢

楼主(2013-01-14):
花屏的显卡干成GPU保护的了,怎么办呢?原来是大花的,加焊GPU无果,没装风扇,多试了二下,就看到GPU冒白烟,我晕了,,惨了。再上电一试,,直接保护了,场管没坏,那就是GPU坏了。咋办哟

网友(点评):
直接丢了 咋办。。

网友:
唉,杯具啊!!找个GPU重植上去 吧

网友:
找个坏的植上去,

网友:
怎么办只能换了

网友:
两个办法:1.找相同的GPU换之。2.废弃拆件用;没有其他办法。

网友:
本来找了个一样的显卡重植GPU,结果找完钢网,没一个合适的,还好最后客户直接说不要了,

网友:
GPU芯片,脆弱的被你摧残了

网友:
小心使得万年船啊

网友:
花屏是显存的事啊。

网友:
  加焊功夫太差,GPU坏

网友:
不检测就干核心啊 没散热就直接通电 ~~~~~~~

网友:
冒烟了都还有什么好说的了 直接报废吧

网友:
我试过没加散热开CPU,还是把CPU开盖的那种,开机直接一缕烟。

网友:
一一!  重植下吧   估计没戏!

网友:
报废,做料板

网友(2013-02-13):
没试过不加散热就上电 都是钱烧的 一缕白烟 和抽烟一样 抽完就剩烟嘴了 呵呵

网友:
加焊是有风险的!只能重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