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系列怪毛病

楼主(2013-01-14):
修到一台东芝M203的笔记本,开机电流上到1.0以上无显,因东芝M200系列CPU背后用的OE大电容是个通病所以直接拆机,发现大电容换过,于是取下大电容换上6个330的电容(以前自己修过),换好后上电测试结果傻眼了,电流只能上到0.6左右,而且也关不掉机,难道电容没换好,于是又重新换了一遍还是一样,难道CPU坏了吗?手头正好有块测试版的CPU,换上一试亮了也能正常关机了,无语中,CPU坏了,马上订了块CPU (945主板上用的T5200),换上新CPU结果让人失望还是老毛病,这下真傻眼了,问题还是出在主板上,分别测了下上原来CPU和测试CPU里背后电容上的电压,原来的为0.97   测试的为1.2  ,本想就装了测试版的给顾客但又慢会出什么问题,咋办,回头想想,这块版子我就只动过CPU背后的电容,咋会变成这样呢,难道是换的电容有问题吗,不管了再换一遍试试,于是换了种330的电容上去,再上原来的CPU测试,奇迹发生了,机器亮了,也能正常关机了在测CPU电压1.2V。无语呀,只是搞不明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只有上测试版的CPU才 可以亮

网友:
那可能就是你换的电容有问题呢

网友:
还是电容惹的。

网友:
还是换新的吧。

网友:
是不是要认方向

网友:
个人认为这个电容经常爱出问题

网友A:
我一般只装四个没有还修过。

网友B:
注意电容的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只装四个没有还修过。

四个330 就是1200和原来的大电容是一样的,但听说上6个更好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注意电容的位置

电容只能装在哪个地方,而且上一个我测一下没什么问题

网友:
取下电容看看过孔的点有没有连锡了

网友:
换一般都是六个。。。。呵呵。。。

网友:
   真是想不通。可能是测试的CPU对供电要求没有哪么高吧,

网友:
有可能是焊接的地方没有处理好,以前也碰到过,主频低的可以,主频高的就不行,最后发现有个电容正负极连锡了,拖开就OK了。

网友:
还是电容惹的祸啊    绕了一大圈   几个电容的问题

网友:
2个470就好了  多了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