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华硕适配器的维修

楼主(2013-01-14):
寒假回来,朋友给我一烫手的山芋(华硕ADP-90CD-BBA笔记本适配器),他说这东东,买来就坏的。电源指示灯不亮,电表测其输出无电压,哎,华硕这做工实在费劲啊,都是胶水什么的,忙活半天,拆开图如下,仔细一看:
一枚大的电解电容鼓包了,就将其换下,装上,测试,依旧不能用,又拆下仔细找寻,发现电路板上的一个元件貌似没焊还是什么的,电路板上画着D5却没有元件。。这着实费解啊,这是华硕的坚如磐石么??另外能求取该电路原图一份,万分感谢,各位能人异士,给点维修参考意见啊。

网友:
没有修过呀,俺都是直接接换个新的。。。通用的也不贵。

网友:
不过没有事可以研究用呀,呵呵

网友:
图片上传不来啊,进度条都没个的。。。

网友:
这你也修呀,就算修好也不好拿出手啊。

网友:
修好了给自己增加点经验啊,增加点自信,也是将理论付诸于实践的很好例子啊。

网友:
换一个吧,这个算是练练手,粘上就不好看了。

网友:
这个我都是修好了自已用,一般都是换个场管

网友:
有没有跑线啊,220V进来经过哪,经过哪,没电的。。。。我还是个学员说了我的想法。。不好意思。。。

网友:
电源适配器电路都大同小异,查看看撒 300V起来没 PWM芯片启动电压 PWM输出 场管 前级好坏的就这些

网友:
看300V电容爆了应该是前级的问题 就这些 再看看光耦

网友:
那个标注的D5二级管没影响么?那晚上抽空,我测试下电路部分参数,对了电路板的底层有两个宽接线柱接了块铝版,貌似是做公共地的和散热用的。看来得学习下电源设计知识了。谢谢有实际意见的维友们。

网友:
换一个吧,这个算是练练手, 直接换..

网友:
买来就坏的 咋不去华硕维修站? 这不会是经销商的代用的吧?

网友:
最不爱修这玩意

网友:
适配器跟电源板不是差不多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