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个bios芯片的话怎么刷? 哪个是ec 哪个是 真正的bios?

楼主(2013-01-14):
有两个bios芯片的话怎么刷?  哪个是ec 哪个是 真正的bios?   今天来了个dell 1564  刚开始掉电 。  然后加了内存插槽后不掉了。     现在跑到1.3 就不跑了。 拔掉内存  还是1.3     u 跟内存都试过都木有问题。    内存供电正常。 于是准备杀bios  。   一看 ec 旁边有两个bios 芯片。不知道怎么刷了。。。

网友:
  大神门      求助啊。。。  在线等。

网友:
这个也很想知道,怎么区分哪个文件刷哪个。。。

网友:
我也想知道  但是看图纸就可以看到吧

网友:
ec就EC BIOS

网友:
看图纸就知道了!

网友:
看哪一个8脚有3.3的供电。

网友:
容量大的如25Q32V(4M)的就是南桥BIOS ,容量小的如25L8005(1M或512)就是EC BIOS。

网友:
   求详细解释。。

网友:
一个管开机 在EC边上

网友A:
问题是     两个都离南桥   ec 不远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     两个都离南桥   ec 不远啊 。。

跟线路 ,哪个接EC 。

网友:
     我量了下   两个都通。。。

网友:
看容量就可以了,EC的BIOS不可能是大容量的。

网友:
看图纸,找下线路。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