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r439 右击有问题,求解

楼主(2013-01-14):
三星 r439 右击有问题,求解,三星 r439 鼠标点右键,出不来,像是键盘连键了,左键没有问题,随便按一下键盘上的键,再点右键,就好用了,重启又不好用了,和原来一样,系统做过,用鼠标也是一样,求解
三星

网友:
这个问题倒是挺少见,等待楼主答案

网友:
把键盘拆下看看

网友:
外接鼠标试一下。

网友:
本 拆开看下吧

网友:
进过水吧,要不就时间长了,拆c壳检查下按键.

网友:
进系统外接一个usb鼠标、用风枪加热下EC旁边元件,不是EC的关系,然后再试试USB鼠标看下连键不。。。。。。

网友:
个人感觉可能是键盘连键了,摘了排除一下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