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ST3500418AS不认盘且咔咔响,有没办法先把资料移出来再修理?

楼主(2013-01-14):
开机到Press [Del] Enter Setup的地方卡住大约半分钟,然后提示DISK BOOT FAILURE, INSERT SYSTEM DISK AND PRESS ENTER,如果在Press [Del] Enter Setup这里按DEL也会卡大约半分钟,然后进入BIOS,BOIS里应该显示硬盘型号的地方显示的是None。把这块硬盘装入移动硬盘盒并连入电脑,电脑要过大约30-40分钟才提示有新设备连入,但看不到该硬盘的盘符。作为从盘连入电脑,电脑在Press [Del] Enter Setup卡住大约半分钟,然后进入系统,系统中没有看到该硬盘的盘符。作为主盘,用MHDD检测,没有看到该盘,也就是数字后面全部是“[]”这样中间是空的。电脑启动后硬盘有咔咔的响声,就是一直咔咔的响个不停,两声咔中间稍微停顿下,偶尔咔的声音会大一下,然后恢复一般音量。
有没办法先把资料移出来再修理?

网友:
用PC3000是是

网友:
我也有块现象和你一样的硬盘,至今未能修复。等待中。

网友:
先给硬盘换个驱动板试试

网友:
要不卡盘了,

网友:
我有一块跟你一样问题的,换了驱动板也不行,现在只有先放着,等看哪位高手给出方法!

网友:
等待高手出现。估计需要专业工具,业余的估计没啥希望了。

网友(2013-02-13):
磁头有问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