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DV3000 dv3106tx 进PE没问题 装WIN7到WINDOWS死机装XP到更新处死机

楼主(2013-01-14):
惠普 DV3000 dv3106tx 进PE没问题 装WIN7到WINDOWS死机装XP到更新处死机 显卡换新升级还是一样

网友:
建议楼主,装系统时不打所有附带的驱动,看能不能进系统,如果能进就一个个打驱动,打那个死机,一般就是问题所在了.

网友:
好 谢谢 我试一下

网友:
可以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换个条子       或者你检查下它的硬盘      多半是硬盘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