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铅无铅 疑惑中!!

楼主(2013-01-14):
现在有铅焊接跟无铅焊接,这两个概念不明白,到底什么意思?还有什么有铅焊膏焊锡啥的,无铅焊膏焊锡啥的,助焊剂啥的,都怎么用的??我是想明白,比如焊接的时候是是要用无铅的焊膏焊锡丝还是有铅的焊膏焊锡丝,是不是有铅的焊锡丝就不用涂助焊膏了,无铅就要用呢,闹心,可能表达不清楚,想联系焊接,这都不懂该咋整呢。前辈们麻烦讲解下,百度上解释太有水品了都看不懂!

网友:
这个我也很想知道

网友:
有铅是比较老的板 双核以上的都是无铅

网友:
有铅的容易焊化 无铅的不容易 这样回答对吗?

网友:
有个比较简单的方法,看出厂年月吧,08以后无铅的吧基本上

网友:
还有一个方法是看芯片组吧,915以后都是无铅的了

网友:
拿牙咬一咬就知道了

网友:
我一般不管有铅还是无铅都用安无铅的做。。     一般是不回坏的。。

网友:
我一般直球都用有铅的做,不知各位大佬怎么做的

网友:
有铅熔点低,无铅熔点高。。。 铅是重金属有毒,现在的工艺一般都是无铅工艺。。。一般就在做BGA的时候注意一下熔点就可以了

我也是BGA的时候注意一下温度,其它时候没有感觉的。

网友:
有铅的经济且好焊,但是不环保 ,  37%为铅,63%为锡  ,且黑而滑
无铅的99%为锡,1%为金银铜 , 光亮且粗糙, 环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