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下面的芯片都属于什么类型的芯片

楼主(2013-01-14):
请问上面的 BQ24745   RT8205B   ISL6265AHRTZ  芯片都属于什么类型的芯片?

网友:
你所指的类型是芯片做什么用的,什么功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嗯 就是这个意思 比如说 有的会说这个是电源管理芯片。

呵呵,你可以百度一下查找一个这个型号芯片的PDF资料,里面会有恨详细的说明的。

网友C:
BQ24745  充电管理控制芯片
RT8205B  系统供电管理控制芯片
ISL6265AHRTZ  CPU供电管理控制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BQ24745  充电管理控制芯片
RT8205B  系统供电管理控制芯片
ISL6265AHRTZ  CPU供电管理控制芯片

如果以后遇见不知道什么作用的芯片那么通过什么方式可以查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你可以百度一下查找一个这个型号芯片的PDF资料,里面会有恨详细的说明的。

在PDF资料板块的哪一部分??

网友:
RT8205B   都是电源IC

网友:
以后碰到问题,建议自己先查一下,再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在PDF资料板块的哪一部分??

你没有自己看回复,是在百度搜索一下,这个型号芯片的PDF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没有自己看回复,是在百度搜索一下,这个型号芯片的PDF资料。

好吧 谢谢   不过PDF资料 这么多页 一般在哪一个模块中呢?

网友:
PDF,里面有的介绍,只要你看图纸看多了,自然知道PDF里面的那些有用哪些没有毕要去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