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系统 各位帮忙看看

楼主(2013-01-14):
win7 开机时(win7旗舰版)这几个字能改吗!怎们改 !

网友:
没哪本事,不会改

网友:
你装个win7家庭版的不久好了

网友:
   你想怎么改?改成牛逼版么?

网友:
楼主是不是想把它改成正版WIN7,好忽悠客户啊

网友:
嘿嘿   这个没有弄过

网友:
可以该呀 你查一下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个图片吧,以前XP改MAC界面的时候应该是改EXPLORER里面和SYSTEML32.DLL里面的资源的

WIN7就不太清楚啦

网友:
不会没哪本事

网友:
顶一下,求高手帮您解决。

网友:
XP改过,但WIN7就没有改过,

网友:
百度,魔方优化大师,你看看能不能改,我用过还是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