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显示器20分钟左右黑屏,高压板和灯管正常

楼主(2013-01-14):
首先说下我是卖电脑和修电脑的,不专业维修显示器,如有什么地方说的不对还请不吝赐教,谢谢!
前几天客户送来一个22的显示器,应该是山寨的,屏是LG和FHILIPS合资的。开机正常使用20分钟左右黑屏,重新打开屏幕闪一下黑屏,关机一个多小时再开机又能正常使用20分钟左右,重新打开还是屏幕闪一下黑屏,换过高压板故障依旧,怀疑灯管问题,于是测试四根灯管,开始一根根的测试,有测试单根灯管的工具,分别测了半小时没问题;然后除了屏线不接,其它都正常连接开了一夜也没问题,这样是不是主板有问题了?

PS:谢谢大家的回复,上面说的可能不详细,黑屏的时候电源指示灯是正常亮的,电源是外置的12V电源,高压板上面已经换过了,准备换主板试试,暂时手里没货

补充内容 (2013-1-18 20:20):
今天刚有空鼓捣这个显示器,高压板和驱动板都换了,还是一样,就把拆屏了,灯管有些老化发暗,全换后故障依旧,然后没注意把硬盘录像机的电源接显示器上了,开了四小时正常,确定电源故障,刚发现开始换的几个不足安

补充内容 (2013-1-18 20:21):
太粗心大意了,谢谢大家关注

网友(2013-04-26):
qq89455496 -5 山寨

网友A(2013-01-14):
黑屏的时候,指示灯,亮不亮?

网友:
你的电源是外置的建议你换一下电源适配器试一下

网友:
应该是 高压板 的问题  或者是 电源的问题 电源是外置的吗?

网友:
驱动板 过热 保护了。换驱动板吧

网友:
修好了。说一升。怎么搞好的啊

网友:
换个通用的主板试一下吧

网友:
5V供电问题,有条件监测5v功率低

网友B:
  你测试了灯管是没问题的   建议楼主  第一把  高压板 换了   顺便把驱动板换了   然后看有木有 那个黑屏了

楼主 在吧电脑 调下   控制面板的 电源 管理   里面有个  20分钟关闭显示器  省电用了

网友(点评):
这一项是主机里的设置,除非客户把主机一起抱来,要不然没必要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测试了灯管是没问题的   建议楼主  第一把  高压板 换了   顺便把驱动板换了   然后看有木有 那个黑屏了 ...

谢谢,准备换驱动板试试,高压板换过了,电源管理不存在问题

网友A:
你拆屏吧,是灯管的问题...是灯管两头连接线,有氧化了..88%的把握....跟驱动板,不搭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拆屏吧,是灯管的问题...是灯管两头连接线,有氧化了..88%的把握....跟驱动板,不搭界....

本来想拆屏换灯管的,22寸感觉太麻烦,正好四根灯管又测试了一夜没问题,我等主板看看吧,屏能不拆就尽量不拆,我太懒了,谢谢!

网友:
你把开关面板拿掉试试

网友:
应该是有元器件性能不良 你显示器黑屏的时候
查查 5V 12V输出稳定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本来想拆屏换灯管的,22寸感觉太麻烦,正好四根灯管又测试了一夜没问题,我等主板看看吧,屏能不拆就尽量 ...

如果我说对了。。一定要给我回复。。。。

网友:
应该是先查供电,后换板试试。

网友:
直接 换通用驱动板   不出意外 应该是 驱动板坏了

网友:
大家说的应该都说全了,等楼主回结果了。。

网友:
会不会 是按键问题 ,把按键全换掉试试!

网友:
你把12V进来的那个电容换一下看看

网友:
估计是供电电路的事,重点查。

网友:
电源指示灯正常,供电应该没问题,换灯管吧

网友:
应该是主板上有芯片的热稳定性差

网友:
电源板的问题 应该是   看下输出的12V 稳定不  大滤波电容有无损坏

网友:
应该是电源适配器功率不够大,更换一试!

网友:
可能是那个芯片供电不稳定引起的

网友:
之前遇到过是适配器的问题,拆了机,弄了好久最后才发现是适配器的问题

网友:
补焊主板(信号板)芯片试下

网友:
黑屏时你查下主板供电正常吗?如正常的再检查高压板点灯端的电压一般3~5V,如正常那就是屏灯,15楼的朋友说对了,想修复必需这样做,没有折径的。

正解

网友:
我修个几台这种故障。是驱动板上5V稳压问题。 你先把5V滤波换了 不行在把8脚的5V稳压IC  基本可以搞定

网友:
以我的经验大都是灯管一端氧化导致,因为22的灯管比较长,用一般高压板根本测试不准,

毕竟这是山寨的,做工太垃圾了,其他原因概率也比较大     很头疼   自己替换着慢慢试吧

网友:
首先你也确定是闪一下黑屏 还是暗屏,要是暗屏那一定是高压或是灯管,要是黑屏那就是和驱动板有关。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有啊  分享一下

网友:
谢谢,你说对了,开始我换过几个电源,但是都不能正常显示,就把电源排除了,今天才发现以前换的电源电流太小不足安,换了个4A的正常了,谢谢

网友:
今天刚有空鼓捣这个显示器,高压板和驱动板都换了,还是一样,就把拆屏了,灯管有些老化发暗,全换后故障依旧,然后没注意把硬盘录像机的电源接显示器上了,开了四小时正常,确定电源故障,刚发现开始换的几个不足安。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黑屏的时候,指示灯,亮不亮?

今天刚有空鼓捣这个显示器,高压板和驱动板都换了,还是一样,就把拆屏了,灯管有些老化发暗,全换后故障依旧,然后没注意把硬盘录像机的电源接显示器上了,开了四小时正常,确定电源故障,刚发现开始换的几个不足安,太粗心大意了,谢谢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灯管氧化了,换个新的一般都可以好!以前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的

网友:
原来是电源线的问题,难道了大众

网友(2013-04-11):
应该有一个是坏的

网友:
你的电源适配器正常吗???

网友:
可能是灯管的问题,我也遇到过很多,大部分是焊点不好引起的。点焊一下就可以用了,焊点一定要饱满,搞好绝缘。

网友(2013-05-23):
这种问题大多数都是灯管问题,电源问题比较罕见

网友:
应该是高压板和驱动板的问题、、查驱动板的信号是否有问题 、、方法(对地打阻值)再查供电、、一切都用了还不行的话 重新刷下BIOS程序、、

网友:
这个也有电源问题

网友:
换高压板还黑屏就可以排除高压板和灯管了,是外接12V的就直接换个电源嘛。专业维修应该拿来都用可调电源测试的,这样问题就一目了然了

网友(2013-06-24):
楼主不是讲了吗,换了电源的电容

网友(2013-07-24):
这种一般都是,高压或者电源供电不正常造成的

网友(2013-12-08):
高压条问题

网友:
其实楼主你都 知道答案了 这没什么好问的  高压驱动灯管都换过 除了屏电路跟外置电源 还有什么问题
屏是不会产生这种问题的

网友:
呵呵,看完问题,我第一个想到的显示电源,虽然我不会修显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