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a690 主板 音频跳线问题

楼主(2013-01-14):
前几天入手了一个 二手的 联想品牌机的主板  找了个别的东西弄成一套 装好系统准备出手

装好系统之后别的一切都是好的 唯独没哟声音

驱动也装好的 怎么没声音呢 于是更换系统版本  更换驱动 等等 还是不行

主板的后面有音频接口有三个 红 绿 蓝。 插上红色的 系统有提示插入东西 选择是 音频输入还是输出的选项

插到蓝色的口上也有提示

唯独音响插到绿的上面没有提示

因为本身板子是联想的品牌机 我现在找的机箱是 普通的 没有插前置音频跳线

想到会不会是因为没有跳线 所以没声音呢

但是一看到主板上前置音频的排针上 傻眼了   也跟普通的主板不一样

他的是上边7针 下边6针 一共13针的排针

我想问的有没有人遇到过这个问题

有会跳线的 给我说一下 我试试有没有声音

网友A:
1 3 5都短接下看看

网友(点评):
用几个跳线帽呢

网友:
联想主板的前置音频一直是我很头疼的问题

网友:
这个是改线图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楼上的图不错 谢谢分享

网友:
发的一手好资料,已右键

网友B:
把2脚和9脚       5脚和12脚加上跳帽试试

网友:
楼主是不是弄好了,这些图我都见过,不好用。给同事弄过一个不同型号的主板,是这样接的:1麦克入,8麦克地,9或者11麦克电源,5和12短接后右声道,6和13短接后左声道。看8楼的图。机箱是7条音频线的,这样接XP系统下前后都有声音,麦克能输入。WIN7系统下,前置音频插上麦克,后置音箱不响,前面耳机有声音;拔下麦克后正好相反。经过了多次查找和电压测量。这是原创,你试试吧。

网友C:
前置开关的 USB  音频的 我做好图了  音频接错会烧主板的哦

补充内容 (2013-1-17 03:36):
音频左边接的7 不是9  我画不好 拍也不好

补充内容 (2013-1-17 03:37):
哦 确实是9  我搞混乱了

网友:
我前几天也搞了一台这样的机器,USB 就按照不缺针的哪里对齐就可以,其他不管,硬盘 我也有上面这个图,按照一个一个用罗铁焊上去就OK了。。。

网友:
以前我要有个联想主板   没声音,原来是跳钱帽被拨啦,,插上个跳线帽就好啦

网友:
我一个都没有看明白。 到底哪个是对的。不要害我把板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置开关的 USB  音频的 我做好图了  音频接错会烧主板的哦

补充内容 (2013-1-17 03:36):

你连张好的纸都没有嘛? 画工也够烂的啦。 没有看明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2脚和9脚       5脚和12脚加上跳帽试试

我试过了。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置开关的 USB  音频的 我做好图了  音频接错会烧主板的哦

补充内容 (2013-1-17 03:36):

照你的方法做,我焊好了之后量了一下,看到好多都想通了。 不对劲,我就没上电。你的方法不知道有没有问题。还是你的表达有问题。

网友:
还希望有高手能够快点出来解决,我手里现在有一台就是这样的问题。客人比较急着要的。所有非常头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3 5都短接下看看

你说的这个是怎么短接的呢? 能否详细点呢?谢谢!

网友:
你是跳跳线还是  还是机箱的那种一起的  跳跳线就是把 缺角旁边的2组跳一下   机箱就是对齐缺角就ok 很简单的